请问:液晶显示器图像处理芯片坏的故障现象有哪些?

楼主(2010-06-03):
请问:液晶显示器图像处理芯片坏的故障现象有哪些?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不显示,花屏,指示灯闪烁,图像时有时无等

网友:
我这台ACER AL1751的LCD,插上电源适配器灯就长亮且不受控,量图像处理芯片TSU56AK-LF只有几组供电,其它各脚都无电压,能否据此判断此芯片损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