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系列用稳压电源不上电问题

楼主(2010-06-03):
HP CQ系列电源是那种中间带针的,我们的稳压电源接上主板会不上电的,我们可以把主板上检测针脚电压的三极管短接过去,这样主板就可以正常上电了,哈哈~!

网友:
那个中间的针是6.5V 主要作用是作这ACPOWR OK信号用的

网友: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啊,

网友:
没有其他的方法了,那种带针的电源很讨厌呀

网友(2016-07-12):
所有的CQ系列都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