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求救?

楼主(2010-06-03):
长城电源ATX-300P4-PFC空载启动后12V电压偏低只有9V多,接上负载后就有12V了,是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
空载时电压偏低也算正常,,

网友:
只要电源能正常启动,接负载电压正常也算正常,楼主电源能带主板启动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说的清的,简单来讲开关电源是不允许负载空载的应为这会影响的反馈回路的侥变,是之不稳定容易引起反馈回路失效,最终造成输出电压的不稳定,所以一般都会每组输出负载并联功率电阻

网友:
基本正常,没有什么讨论,带不动负载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
检查一下R31位置2.7K电阻

网友:
lz这是正常的,你主要测一下负载下的各路输出电压是否在标准值以内。我的一个长城电源也是这样的。只要在负载下正常就是好的。

网友:
正常现象,只要能启动正常使用,一般我都不管那么多了

网友:
我的电源正好跟你的相反,而且加载以后一分钟不到就自动断电了。在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