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40不能充放电维修案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0-06-03):
机型:联想 F40

板号:LA_3061
芯片组:945GM+GBM
故障表现:不能充放电

维修过程:
  客户反映电池不能放点,测试发现开机状态断开适配器供电机器立刻掉电,单用电池不能触发开机。根据故障表现分析:用适配器能正常触发开机,说明保护电路和系统都能正常工作,不能用电放点(触发)发可能是电池切换电路有问题。
  首先怀疑电池不能经过电池放电的PMOS,但实测发现在单独使用电池状态电池电压BATT+能正常通过PMOS即通过保护隔离电路产生系统主供电B+

  既然在电池状态系统主供电B+已经产生,笔者去追查待机电路即系统电源芯片MAX8734的工作状态发现SD#ON3ON5等常规信号都为低电平,考虑到在电池状态ON3ON5为低电平为正常,但由VS上拉的SD#也为低,笔者以为找到了突破点。追查VS的来源,发现是由BATT+经过齐纳二极管PD5加到PQ4的第3脚。实测PQ43脚电压却为0V,显然不正常。
  开始到电路板上追查PD5,但是满板的找都没找到。十分纳闷的我直接取一个二极管接到PR23上,将电池接口的BATT+脚用导线连接到此。PU2因得到供电,所以RTCREF得以产生,但VS电压已经未产生。实测PQ4的第251ON#的电压为11.2V,根据电路图可知按下开机键能将51ON#拉低。

在用适配器状态,由+3VALW上的EC_ON直接通过Q1051ON#拉低。因此在按下开机键时将51ON#拉低,PMOSPQ4导通产生VS电压。VS电压为PU1B供电,在比较电路由电池电压提供的B+早已产生。第6脚由RTCREF供电,经过比较MAINPWONACON都为高电平,MAINPWON直接打开+3VALW电压通过上图将51ON#拉低,PQ4继续输出VS电压,比较电路继续工作,EC开始工作得到开机请求,触发电路开始工作,后续不多说。

维修动作:连接BATT+PR23
维修小节:以前不怎么研究仁宝电池触发电路,今天才有一定的了解。

网友:
,都是图片

网友:
很详细啊那个51ON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楼主是曾经的 我不是专家   鉴定完毕
小贝花和你的其他同事拼命的顶贴,尽发些图片。有什么用。
我没有权限批准准正,楼主就算转正了。也不要再发带Q号的图片和帖子了。

网友:
饼哥,威武啊。这个不是我不说专家,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人,他很想来基地,他写了篇文章,我帮他修改了一下。。 饼哥,我错了

网友:
哈哈,看来进个你们都被晓斌给折腾坏了,应该批评。

网友:
晚上搞个批斗会把。,严厉批评。

网友:
看来他们这些同事很团结呀、、但是文章确实不错,应该转正、、、

网友:
严厉批评

网友:
哈哈,我有号的,所以那不是我,不要因为我坏了别人好事。。。

网友:
看来是转不了正了'^^^^^,还是外面溜达溜达把。哦耶!

网友:
同命相怜,我现在正在外面溜达

网友:
支持转正,希望也能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