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J开机正常不显

楼主(2010-06-03):
7300的显卡,最先是开机到1A掉电,测北桥坏,换北桥后开机正常,但不显,能听到进系统的音乐。内接外接均无显,重做了显卡,重刷BIOS,再次更换北桥,还是不显,测显卡供电正常,PCIE数据线正常,苦恼中..
A8J有A卡和N卡,但官方的BIOS没有区分,是否同个BIOS可以兼容A卡和N卡?另外我直接下的BIOS用编程器写上,华硕的BIOS文件不需要分离吧?,我刷了A8J和A8JC两种BIOS,但都可以开机进系统,刷了其他系列的BIOS都会到1A掉电或是不跑马。请大家赐教

网友:
测VGA口的对地阻值啊

网友:
线路烧断了吧 有没有明显的

网友:
是不是高压或灯管有问题啊

网友:
问题还在显卡方面。

网友:
  做过显存吗

网友:
到高压板供电控制线路出现问题。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换芯片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很小,测下它的信号线判断下是不是显存了。

网友:
a8j的显卡不好做,我第一次做,做了3次才搞定。。。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做显卡的时候要注意保护好显存,我手里就有一台A8T的,花屏,那块显卡小板现在被我搞好了。你这个可能是显卡BGA坏了,重做BGA无效了,可能得更换。

网友:
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换显卡板的PCI插槽后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上的问题,有可能是显存空焊,上下不显,建议找个显卡板替换一下,排除一下再维修,这样就找到方向了.

网友:
定了一颗全新的GO7300换上,故障依旧。崩溃中。。。。A8J的屏幕是否有码片?是否是码片问题导致不显??

网友:
看一下显卡槽

网友:
兄弟不要光重做,换个全新的试试啊

网友:
应该和BIOS 关系不大,还是看北桥有没有做好。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板  945PM桥换了还是跑0.76A掉电  插不插独立卡都掉电。
我觉得应该不是显卡板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有可能出在北桥这块,或者是有路电压没有出来导致的
U座子不仿加焊下,
我的A8J还没有修好 要对着点位图一个一个电压的测量,这个板的电压最少有25个还+

网友:
显卡没做好,

网友:
显卡没做好,还有可能是旁路电容有问题

网友:
7300显卡还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网友:
可以听到开机声并报警的话北桥可能性大些。我修到过0.7A掉电是内存北桥供电2.5V没出来。是3.3V过来的。在读卡器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