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一台杂牌电源,有些疑问请教高手!

楼主(2010-06-03):
今天终于修好了一台杂牌电源:
故障:将绿线与地短接,风扇不转。
维修过程:测绿线电压,4V左右,将绿线与地短接,风扇不转,测12V、5V输出均无电压。
测起动变压器次级端,绿线短接后,有电压降低,证明电路起振。焊下驱动管,测试均正常。再测起动变压器与驱动管基极电阻,发现有一路开路,再检查,发现一个2.2欧电阻开路。手绘
电路图
如下,其中一只R开路
手头无2.2欧电阻,干脆将一路的R用导线短接,通电试机,故障排除,可正常使用。
电源是修好了,我有几个疑问请教高手,1、绿线待机电压4V是否正常?2、哪个2.2欧电阻能否就用导线代替,对整台电源有什么影响?
谢谢!

网友:
1、绿线待机电压4V是否正常?
答曰:绿线理论上是5V,他是有SB5V经电阻得到,与分压电阻有关,4V不影响运放检测。
2、哪个2.2欧电阻能否就用导线代替,对整台电源有什么影响?
答曰:该2.2欧电阻为开关管基极限流电阻,可对b-e结有一定保护作用,若不装,下次就无电阻可烧,。。。。。。。。!!!!!!!!!!!!

网友:
绿线电压4V是正常的,它的一端一般接的是待机5V

网友:
那两个电阻随便换不要太大都OK,限流保护作用罢

网友:
不装电阻,只能是应急代用,如楼上说的,下一次就没有电阻可烧了,坏的可能就是管子了.

网友:
说的经典,这次烧电阻,下次就是管子了

网友:
驱动管的基极2.2欧电阻烧了,驱动管BE结正常吗?管子还能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