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上网本触发掉电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04):
机器型号:山寨上网本——凌动N270, 945GSE芯片组

板号:P10B

故障表现:开机触发电流有轻微跳变,瞬间掉电

维修过程:此机是二修机,主板上包括 CPU在内的大的IC动过,测待机正常,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开机瞬间用示波器测各供电电感前端,1.05_VCCPVCORE电感无波形,从正常供电时序VCORE是最后产生的角度出发,疑点放在1.05_VCCP上,断开1.05_VCCP到后级负载的主板焊接跳线,加电触发情况不变,怀疑问题出在1.05_VCCP产生电路,二极管档测1.05_VCCP的上管和下管,发现上管G极和S极之间正反向读数均为004,确定G S之间有短路。拆除上管,短路未消除,拆除控制IC TPS51124后短路消除,更换TPS51124,加电触发,顺利亮机。

网友:
前二天修一上网本被别人修得太烂放弃了....

网友:
断开1.05_VCCP到后级负载的主板焊接跳线
一直看到大家说断开负载跳线,这里是指什么,是直接切断主板上的线?
跟翘起电感有什么不同呢(是电感后面有检测电路吗?)。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
楼主把你那图纸发上来呀,看看和本本电路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楚哦, 就是啊,把图纸给上传上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断开电感一样的,仁宝中就叫JUMP点

网友:
楼上大哥这段话从哪截的?能否拿出来分享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在电路设计上,有些时候,设计者会有一些跳帽设计,方便分段分析电路功能,这些跳帽,有时并非实体,会是断开的,当验证功能无误,便会将之短路起来。
楼主断开跳帽焊接,为的目的,与当初设计人员的动作是一样的,分段分析电路,是快速找出故障点之不二法门。

网友:
楼主好思路啊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啊

网友:
这是经典的供电电路维修方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