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台航嘉电源维修过程

楼主(2010-06-04):
故障:绿线接地风扇不转。
维修过程:通电,测绿线电压,5V,正常,说明辅助电源无问题,短接绿线与地,测12V输出为6V左右,5V输出仅2V左右,说明电路起振,只是电压输出偏低,根椐常识,应该是控制电路故障,看着控制电路一大堆元件又IC又三极管又稳压管的,有点晕拉。突然突发奇想,焊下了哪二个驱动管,(因为哪两只管容易焊)一检测,有一只驱动管正常,有一只驱动管阻值极不正常,它又不是开路,又不是短路,管他呢,刚好手头有这型号的管(13009)换上去,通电再检测,居然修好了!
总结:如果按正常思路维修,去检查控制电路的话,估计得检查半天,实际上它也没坏,白忙了,怎么想也不会想到是驱动管不良导致的故障,我的经验是,首先不管驱动管坏的的可能性有多大,也要把这两只管焊下来检测一下。

网友:
如果是我修这个电源,我会判断,是电源负载过重或振荡不正常,然后顺着这个思路查下去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LZ好运气。只是干维修不能全靠运气。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不然100只电源也难碰到一只。

网友:
修电源还是得有思路才行的,不能仅凭运气。推动管阻值不一样,你通过在路测他们的工作电压,会发现不对称的,或者偏离正常值,通测电压,应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
楼主只是运气好罢了,这不是思路、

网友:
在线检测这两只驱动管没有异常吗?应该两只一对比应该阻值不同的,一般用的型号都是相同

网友:
个人认为,这也算是维修思路的话,参考意义不大,还是应该测下工作时两个主电源开关管的电压是否一致再处理,否则是其他地方的问题的话就白忙了.

网友:
这也是一种方法。毕竟做维修的,有时候资料数据严重不足。最好在修好后把一些关键点的电压数据记录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13009是住开关管  不是驱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