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230不过内存

楼主(2010-06-04):
昨天修了一台,HP6230的机器,不过内存,电流跑到0.94这样就不动了,用打阻卡测试内存的各数据线,地址线,对地阻值正常,换个北桥,加焊过内存插槽,不插内存和插内存时的电流一样。请问高手解决

网友:
测量DIMM CLK 信号,换个BIOS试试没有,BIOS资料问题也会不过内存,内存读写信号,供电电压等。

网友:
时钟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smbus信号是否正常 上面是否有波

网友:
请问楼上说的smbus信号是什么信号,从那里过来,从南桥还是北桥还是其它信号

网友:
ddr 第195 197脚 看看有没有波形 这个是smbus总线 和南桥 ec 屏 外设等等都连接通讯

网友:
是用诊断卡跑码挡内存还是看稳压电源看到不跑内存的?要是稳压电源看到不过内存,不一定是内存的原因,可能是声卡,网卡等坏了导致的那

网友:
去找个BIOS程序刷一下试试。BIOS程序损坏也会引起不过内存。

网友:
是不是不过内存呀,内存那几样都换了还 不好,是不是跑00呀

网友:
检测不到内存吗

网友:
先刷个试试

网友:
楼主修复后给个回复

网友:
你北桥是重做的还是加焊啊,,买个新的话换上去

网友:
先刷个BIOS 打打波形看看啊

网友:
刷个BIOS看一下啊

网友:
换个北桥吧楼主 自我认为

网友:
像这样的机器 能用卡的就用卡 比电流要准确的

网友:
也许是显卡没过,从电流也不是很准的,建议加焊一下显卡试试,现在机器显卡空焊的太多了。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种问题,不过没有修好,期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内存SPD的波形,看下有没有抓取内存的动作,不要太相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