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I 845 主板点不亮,如何下手维修
会员224021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6-04):
MSI 845主板 有5V待机电压 , 按开关按钮没有任何反应 , 短接电源后 CPU 内存 显卡 PCI插槽 都有供电 就是不跑码 , 怎么解决? 应该从哪里开始检测! 小弟迷茫中

网友:
强行加电不跑码正常,短接电源开机的时候是否有发热异常的地方?摸过吗?
最好是先测一下CPU供电上下管,如果没有异常再强加电测试。
测各输出的对地阻值,看是否有短路的。
32.768两脚之间是否有压差,3.3VSB是否正常,测PCI A14对地阻值
跑线开关电路,按上电时序查故障件

以上为思路,如果对哪个地方不明白,可以咨询。

网友:
主板没有明显发热的地方
pci a14对地阻值为24.5
晶振两脚间有压差

网友:
拔下CPU四口插头是否能通电,3.3VSB是否正常,开关针上的电压,IO是什么型号的?开机电路上包括什么东西,你现在知道多少?

网友:
拔掉也不能通电,3.3V正常  开关针上的电压为5V  IO型号:winbond  W83627HF-AW  不知道对不?  开关电路上有 电阻 电容 三极管   会不会是南桥挂了 但是南桥也不热啊  怎么测南桥好坏呢 ? 请不要嫌我麻烦 我有点笨!

网友:
电压   时钟  复位  三大条件都要满足哦

网友:
顶啊顶,转正啊转正

网友:
查一下3.3VSB是否正常产生,PCI A14对地阻值,南桥有没有坏,你可以打一下USB中间两根的对地阻值/3.3V输出的对地阻值/CMOS跳线中间针的对地阻值等
3.3V正常,找一下IO的67#  68#,当你点下开关时,此两脚有什么变化没?

MS主板应该有专用的开机复位芯片,坏的机率还算比较高的,如果搞不清时序,可以直接换个试一下。

网友:
有时 我是想问  是要技术呢 还是利润
技术不和利润挂钩,事在人为,你能赚钱就行了 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