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优派液晶闪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6-04):
故障现象:接上电就开始一会亮一会灭,一闪一闪的.灭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
先查 5V 12V有输出没的,多数是电源部份的问题

网友:
查输出电源12V和5V是否偏低,电容是否变质,5V电压是否到驱动板,在驱动板5v是否转换3.3v给主芯片工作

网友:
楼上回答得很仔细了。灭的时候输出给驱动板的电压有无变化12v 5v?

网友:
在12v电压正常的情况下,重点检测高压部分是否不良?

网友:
感觉是电源次级滤波电容鼓包漏液了

网友:
重点检查电源输出  是否有波动   按键是否存在性能不良,或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