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4板上FLASH可否像主板的BIOS一样来热拔插来刷新?

楼主(2010-06-04):
近日修一块鱼4的盘,做好SF后,回写ROM,ATA,等修好。但是发现刷进去的ROM版本不对,于是又在网上找到一个相同的ROM刷进去,结果惨了,刷后电机不转了,突然想到是不是硬盘也可以热拔插来刷FLASH是 M29W102BB,

网友:
可以,但要板和芯片是一致的!

网友:
LZ SF 怎么写?能否详细说明下啊。初学,勿见笑。

网友:
呵呵,找了块同是鱼4的好板,MCU不是一样的,但FLASH是一样的,参照网上说法,先吹下来,然后再用胶纸贴上,再通电,结果发现通电电机不转,应该是FLASH脚不能全部接好吧,反复按压几次都是如此,最后再焊上去,结果也不转了,不知是MCU搞坏了,还是FLASH搞坏了,看来没有转接座,用胶纸粘的方法要慎重,因为40个脚,用胶纸粘不能保证全都能接触好的,经验教训,又搞坏了一块好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开SF有相关的资料,你网上找找就能找到的。

网友:
40个脚FLASH?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