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希捷160G硬盘用MHDD检测没有坏道使用的时候很卡

楼主(2010-06-04):
一块希捷160G硬盘型号:ST3160023AS,用MHDD检测没有坏道,只有几个绿点,但是使用的时候很卡,有时候声音特别大,线路板的触点用橡皮擦擦过了,用Hard Disk Sentinel Pro V3.10 软件测试使用了3万多小时,驱动器自检发现27个坏区,有140个坏区移到备用区域。
硬盘

网友:
那你用3K做下SF 或MHDD ERASE下看看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试试或者换张电路板
磁头老化也会出现这现象

网友:
可用PCI3000或者盗版春华专修,进缺陷管理,执行清G表,复位SMART,退出后进MHDD擦除,也许会有很大效果

网友:
如果还不行,最好就是开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