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84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6-04):
主板拿来是开过一次,上次开机是用表笔点着32。768一脚才开的。觉得奇怪,开过一次说明其它是好的,就是这晶振可能不行。量了一下,一脚有1。32V 另一脚没有电。换过晶振还是不行。请各位老师帮忙,给意见。参考参考

网友:
谐振电容换了没

网友:
直接换桥吧

网友:
晶振换过
把谐振电容取掉试试
晶振两脚之间的106电阻检查一下,如果有的话
上述都正常的话,就怀疑南桥内部的RCT电路问题
清洗一下南桥,加焊一下南桥,或者说更换南桥

网友(点评):
呵呵~~`南桥内部的是RTC电路吧~~ 不知道我记错了`还是你写错了`` `

网友:
把晶钲边上的2个谐政电容也换了~~~

网友:
别管是谁回复,都有可能会出现笔误,回复是为了给思路,大家只参考思路就好了

网友:
逸风老师。照你说的弄了一遍还是不行。其它的量了一下觉得是好的。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逸风老师。照你说的弄了一遍还是不行。其它的量了一下觉得是好的。谢谢各位老师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换过南桥还是不行???

网友:
要是排针没插好,也会这样!我都N次了,下次应该习惯性地先查这个东西!呵呵!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我可没那设备做桥,只是吹了一下。
晶振那一套我都换过了。
晶振那一块学生又学了一招好方法,真的要谢谢好心的老师们。我是不会轻易放过这块板的,有了老师们的指点我可以学到更多更多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