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请进!!

楼主(2010-06-04):
几块昂达965PD主板冷机状态下,接上电源短接主板开关,主板会不断的通电断电的重复此动作,在这种情况下大概5-6分钟后,主板能自动恢复正常,把此板用一段时间后(也就是加热后)关电后再通电能正常开机,等主板冷了后再开机,又会出现先前现像。老大们说说这是怎么了。
主板

网友:
建议你先换一下电源,然后把主板上更电源电压有关的电容换了

网友:
应该和电源有关。

网友:
这是客户的机子,电源早就换了几个了,我觉的换电容也不会好。但试试吧

网友:
你可以用热风局部吹电容,看吹到那可以一下开机,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以试哈,我也学到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