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C---X点不亮!

楼主(2010-06-04):
往电源里插插座时有电流起伏的动静,电源没毛病,可主板电源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也没反应,请前辈指点下该从哪里查,如何测试?不胜感激。
华硕

网友A:
这块主板是因为雷击引起的故障。

网友:
是不是网卡有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网卡芯片怀里,先把网卡芯片取下来试试吧,雷击的一般网卡芯片会引起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