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J

楼主(2010-06-04):
碰到过同样的问题,换显卡板的PCI插槽后就好了。

网友:
我也弄过一个,现象是压着 槽就能用,结果就弄了个铁片,加上橡皮,然后把盖子压上。呵呵 居然好了!可惜的是过了十几天就回来了!  a8j 显卡虚汗的少,反倒是槽子的多
j

网友:
哈哈 为此不知多少师傅走弯路呀

网友:
我不相信,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不要错误的引导别人。

网友:
加焊一下不行吗,一定要压着才能用啊?

网友:
我有一台是刚开始花屏,重做显卡后灰屏了。外接正常。加焊显卡插槽也是一样的。怀疑没有做好,再做一次显卡,结果都不显示了。也没有短路的地方,定了一个显卡芯片,还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