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XM-WL19AH不定时黑屏,求助

楼主(2010-06-04):
如题,此显示器,有时用几个小时黑屏,黑屏后开关机,也总是黑屏。只有断电后才会正常,另此显示器每一次开机时灯管很红。为了确定是灯管的问题,我昨天下午用通用板点他的屏,点了一下午都没黑屏过。很郁闷。请问大家这款显示器有通病吗,都不能确定是高压板还是灯管,真的不爽啊
通病
黑屏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条或者开关问题所至吧,再就是看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先拆开屏,看反光膜里面哪个灯管发红。发红的故障一般是灯管,屏芯片和驱动板造成的问题,你描述开机过后会好,估计灯管问题大一些。
有时用几个小时黑屏,黑屏后开关机,也总是黑屏。只有断电后才会正常
这是保护了,没有改驱动板之前,用外置灯管试试,这款显示器坏的最多是上面两组灯管的其中一根。

网友:
百分百灯光问题了,可以把保护电路弄掉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不想返修的话,就灯管换了,按键也换.
这个机器坏的地方很多.这两个最多些了,通用高压板的保护机制不太灵敏,好多情况下都不保护,也就不黑

网友:
开机发红肯定是灯管老化了。你先换灯管吧。

网友:
上面灯管积聚的热量太多了,老是死翘翘!奇美的屏真恶心,用长了,屏框的塑料都脆了,一扳塑料都断了,装回去的还真麻烦!我估计你这款就是那个垃圾唯冠代工的

网友:
该机的通病,更换灯管。

网友:
十有八九是灯管的问题,这种故障修的很多了,

网友:
这种机器灯管坏的多,换管的时候万分小心,这个屏换管的时候好坏。

网友:
对,更换灯管就OK

网友:
唯冠的机器大多是灯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