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龙S261C开机掉电

楼主(2010-06-04):
昨天接来了一台承龙S261C的电脑,有时能开机,进入桌面就掉电,有时在进系统的滚动条的时候就掉电了,以前修过一次,加焊过北桥,没完全解决问题。还会出现有时能正常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在测试的时候,我先换了一个AMD的CPU ,能正常开机,但有一次也没开机,压了一下CPU座,有能开机了。于是再次加焊CPU座,测试正常,故障解决。这个应该是CPU座虚焊引起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想请楼主说说如何加焊CPU 座,座是塑料,加焊需要屏蔽吗?如何屏蔽?
如何放松香,松香进入CPU针脚插孔有没有影响,如何处理?

网友:
加焊座子有点难度啊。楼主的BGA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