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方正B102U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0-06-04):
这个本子是上网本,我硬装过,也用过GHOST,但是不管怎装就是装不进系统,每次准备到滚动条的时候屏幕就不显示了,只是背光亮,,硬盘我确定是好的,内存也换过了,请大家指点一下,这个本该怎么修,有通病吗

网友:
可能的解决办法:1.换个其它版本的GHOST试一下;
          2.如果是GHOST后安装了集成的驱动后进不了系统,那就在提示是否安装集成驱动时选“否”;
          3.把硬盘拆下来,放到其它机器上GHOST。

网友:
  排除是软件的问题 硬件问题就 干南桥 拆外设

网友:
我试试第二个,答案看看行不

网友:
我总感觉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北桥,估计换一个或加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