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的加焊问题

楼主(2010-06-04):
请问大家在加焊GPU的时候加的是什么,是助焊膏还的松香水,要是加助焊膏的时候怎样加到芯片里面去

网友:
在GPU四周加一点,加焊的时候会自动进去,如果你还担心,可以现在涂在四周,然后用风枪吹进去

网友:
直接用BGA焊油加在四周,加热的时候自动就进去了

网友:
我用的是松香水。就是松香在99%浓度酒精中的饱和溶液,吸入25亳升的注射器中,再用针头慢慢注入GPU芯片下,然后加焊。

网友:
用焊膏呀,当然前提得把芯片里面的灰尘想法给搞干净,我一般都是重做很少加焊的

网友:
先在核心的四周涂些焊膏,再用风枪把焊膏吹进去。千万别加多了。要不然容易造成连珠。自己吃过若干亏后的一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