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按键板中的电阻

楼主(2010-06-04):
在很多的液晶按键板中都看到连接线只有5或者6根,但按键却比那连接线要多,其中就有些电阻来进行连接的,不知道哪位可以解译下这方面的问题,谢谢。

网友:
不是电阻,是二极管形成的阵列

网友:
有的是电阻的,是分压电阻呀。

网友:
总的来说分为两种,线选式和总线式。线选的即按键对地短路时起作用。总线的有电阻参与分压,这种在彩电上用的 很多,可以节省控制芯片接口电路 的引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