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X550

楼主(2010-06-04):
艾尔莎X550 显卡跑马正常不显示,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助,还有为什么这个卡加焊以后芯片就短路了
芯片
显卡

网友:
芯片空焊或者BIOS电路不良,加焊后短路很明显,芯片坏或者下面锡球VCC部分与VSS连锡

网友:
芯片被你搞坏的肯呢个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