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开机花屏

楼主(2010-06-04):
今天接了一台IBM T40开机以后只要一碰下面的掌托就会黑,有时开机花屏,还经常死机。这款机器的通病就是显卡虚焊,也属于设计缺陷。其它机型显卡花屏加焊显卡就会好,但这款就很难说了,因为它的4个芯片排列得很紧密,加焊显卡十有八九会引起南桥和北桥虚焊,这种情况我们遇见很多次了。所以见到这种机型特别小心,还有会超成不开机。跟顾客说明情况征得顾客的同意就开始动手,把显卡周围的元件贴上厚厚的隔热纸,等显卡锡球已融化就马上停止加热。上电测试,能正常开机,用了一段时间一动机器就马上掉电,不是死机。待机有时为002,有时为001,1632的3/5V没出来。因为以前不会出现掉电,所以还是可能南桥虚焊了,再次加焊南桥,故障解决。

网友:
是的,这个显卡很难做,做时把周围包好点。。。

网友:
做这个用土炮就恼火了

网友:
土炮也能做好,关键是要掌控温度。

网友:
重新植球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土炮比较吃力啊,遇到这种我都拿到好友那里用他的一万多的出的很简单就搞定

网友:
土炮也好做啊,我都是用土炮。

网友:
呵呵 做这个三温区的机器最好     可以上下一起搞 温度不要太高  一般不会出现南桥空的故障

网友:
大芯片离得近,一定要用隔热锡纸处理好。

网友:
设备很重要,操作设备的人更重要

网友:
不管那种设备还是要看技术员的操作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很好做啊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BGA?

网友:
做这个就是要看经验了

网友:
T40的机器显卡很好做的呀,你是不是给做怕了,其实没那容易南北桥就虚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