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三星793mb显示器,有问题请教.附图附电路图.

楼主(2010-06-04):
故障三无.
换行管2310FX用C5411代换.
换D625原型号31GF4用RU4C代换.
开机继电器卡嗒卡嗒的响.
测桥堆50V
IC601型号DP904C/2/4/5脚电压43V
问题请教:
怎么查?
怎样接假负载?

网友(2011-08-04):
保护行管是短接BE

网友:
取下行管後,用20W燈泡接50V。

网友(2013-02-22):
现在CRT都快消失完了!!没有价值修了~

网友:
故障三无.先查电源,在修行电路!  你换件后的现象,说明行电路还有问题,请排查!

怎样接假负载?可以接在B+处.判别一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