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

楼主(2010-06-04):
我一块显卡坏了.经检查....爆了一个电容....

  换了一个新的...发现显卡还是不行...(怀疑是自己用铬铁的时候不用好)

    先声明...我是新手...刚学的....  新学的应该注意些什么。。。以防自己换电容而把板子或者显卡烧坏.

  请高手明详细说一下..。。...铬铁我正在学习使用.......多说说其它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这倒没有可注意的,温度调到适当即可,但烙铁头与主板要尽量减少接触,如果接触时间长了,容易使主板焊盘脱落,那样的话,那就更复杂啦

网友:
你量一下MOS有没有问题

网友:
LZ说的我认为与电容无关,还有其它问题,显卡的基本参数测了再发上看看

网友(2011-07-05):
新人 学习 中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

网友:
注意更换电容的极性。

网友(2011-11-02):
我也是新手,来学习下咯

376057772 -8 严禁灌水

网友:
先了解电容的基本参数,耐压。容量等和代换原则,还要用恒温烙铁换。。。。。。。。。。

网友:
铬铁要接地线使用

网友:
注意烙铁不要焊的时间太长就好啊,另外温度不要打太高

网友:
如果只是电容坏了,重换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多多练习就是了,前面还有好多人的经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