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70X5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

楼主(2010-06-04):
客户拿来一台PHILIPS 170X5,说有时候显示器开不了机,有时候又可以,放到柜台测试,一直正常,后来想换条电源线,后来怎么也开不了了,如客户描述故障,拆机检查发现一个电阻正常应是2K,测试有30K.

网友:
去掉电阻后是什么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换个好的上去

网友:
这问题是换新的上去以后出现的吗???现在解决了没有???

网友:
楼主可以说的更详细点吗    比如电阻时干什么用的    什么的最好都介绍一下  让我们这些  初出茅庐的  长长经验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