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修一台三星马失前蹄啊!维修的老手也进来看一下吧,不会后悔的!

楼主(2010-06-04):
接修一台三星22寸型号2243BWX,故障:开机约两秒后黑屏,图像瞬间正常。再常见不过的故障了,大家都知道要么是高压板要么是灯管。然后拆机开工,检查了高压的EN信号正常,说明驱动板故障是可以排除了,接下来用单灯的高压条测试灯管,一根一根的测试,发现每根灯管的电流都在450ma,亮度都正常,接下来只能是修高压板了,该高压板用的是两组独立的升压变压器,不像三星惯用的一体式变压器。驱动IC用的是SEM2006,驱动两个贴片MOS管,仔细看了也没发现有虚焊的地方(三星的焊接工艺还是很过关的),不像C5707的结构(最容易虚焊),网上找了很久才找到这个SEM2006的资料(国外网站找到的,国内网站根本找不到!等会我会把这个SEM2006的PDF发到版块里,需要的大家下载收藏),对照了资料没发现哪里不正常,开机后就是处于保护状态了!唉!懒得搞了,直接订一块一体板,板号:IP-49135B。三天后到货了,满以为换上就会OK了,结果换上后故障依旧!这下傻眼了!~~~又回过头来检测灯管,发现靠屏上方的那一组偶尔微闪了一下,不注意还真难发现,这次还是用单灯的高压条测试的,依旧没发现问题,后来干脆装好高压板,把上组的灯管不接,用外接的两根测试专用灯管试机,一切正常!不黑屏了!难道是屏上那两根灯管短路了?!一根的试没问题,两根一起接就短路保护了?测灯管阻值相互之间、跟屏外壳之间都不通。干脆找了个双灯的高压条来测试,终于发现问题了!测试结果发现屏下方的一组(两根)电流在1a左右,而上方的那一组电流在1.5a左右了!明显的会让高压板过流保护了。找到问题了就拆屏吧:拆开后发现可能是进过水或者液体,上方的两根灯管头之间有打火的痕迹,灯槽铝层腐蚀引起灯头之间漏电了,这个三星2243采用的是整块铝背板做灯槽的设计,遇到过这个机器的朋友就了解了,跟一般采用灯架方案不同,没灯架的。那块新一体板只能留着下次待用了!经验告诉我们:最好还要用双灯的高压条来测试灯组的电流,光是灯亮了还不行啊!希望大家不再犯我同样的错误了!我把SEM2006的资料上传在这里吧

网友:
请问楼主,你是怎么测灯管的电流的?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我是用的维修电源啊,带电压和电流显示的,调到12V接到测试专用的高压板上啊。这样,看电流,可以解决很多灯管电流偏大而引起高压板保护的。只看灯亮不亮的做法是很不妥的,很多时候,灯管亮了不一定符合要求。

网友:
以前都是用适配器和单灯高压板测灯管,只要常时间亮就行,有一次测灯管是好的,高压条是好的.用稳压电源测灯管有一个电流偏大,换灯管后正常.以后测灯管就用稳压电源,只要灯管的电流有偏大或偏小的就换灯管

网友:
我以前也吃过这样的亏,后来直接用驱动板和通用电源高压板测试,不然的话用单灯测试条会出差错

网友:
MCU 数据有备份吗

网友:
三星2243 这么快就过保修了
好像去年的机型!

网友:
用单灯高压测灯光在灯管没有破或者线没有直接断掉时都是亮的。最好原来的一体版外接灯管试试把

网友:
楼主测灯管的电流方法值得学习 搞维修就要细心 不过楼主上个图那就最好了 谢谢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要是我修,好象只能走到前几步,后面的要耐心,要有深度啊,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最经典的算是测电流的方法了!比维修好看多了。学习了

网友:
以前测试灯管从来不看电流 觉得亮了就是好 走了不少弯路 测试灯管看电流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还有很多是灯管接触不良的。在有的单灯管测试电流都正常但用一下都黑屏的。这种我就在黑暗中看一会儿就会发现不良灯管的高压端在跳火,就换掉那个就好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一开始不用 双灯高压板测呢?设备先进了,反倒弯路走的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