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 神州hp240 965+ich8集成显卡开机5秒掉电

楼主(2010-06-04):
cpu电压。时钟0.34 pg 复位 正常。1.5/1.8/1.05/0.9电压也正常。整个板没有什么发热的元器件 。量cpu座没有开路 。南桥的阻值也没有发现异常 BIOS 更换过。未果 求助中
cpu
显卡
掉电

网友:
其他电压正常吗?CPU座虚也会掉电
你可以看看电流跑到那里了掉,也跑跑DEBUG卡

网友:
cpu座有没有开路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用假负载只能看一部分阻值的

网友:
换一个CPU试试,不行就刷一下BIOS。神州的怪问题太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同感。

网友:
INTEL 的芯片 感觉座子 发热量小。坏的少。。。注重看信号吧。

网友:
压着桥加电,看看还掉电不

网友:
试下拆掉、温控芯片看看

网友:
是不是温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