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请求解,

楼主(2010-06-04):
n15235的主板开机后检测卡显示C0,不显示,开机不到1分钟CPU过热关机(有散热风扇),检查CPU供电电路正常,怎么搞~
cpu
cpu供电

网友:
C0的清CMOS,刷BIOS,用灯座测试U座是否有问题,CPU工作条件是否全都满足。
CPU的工作条件包括,供电,时钟,复位,你可以把数据发上来

网友:
U座用的是无针CPU怎么测试。。
供电1.7
时钟复位都正常

网友:
CPU什么样,就有什么样的带灯负载

网友:
啊。。。
我这没有无针假负载,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