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BenQ A51惊险维修

楼主(2010-06-04):
                                                            BenQ维修
        昨天接了一台BenQ  A51笔记本,开机测试发现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初步确定是显卡问题,他的显卡是集成的,所以我就加焊北桥。
   首先量一下北桥旁边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确定没有就放在BGA上加焊,加焊完成冷却后,加电测试发现不亮,就打算把北桥取下换个新的。

       这次的惊险维修就在这里;我把主板放在BGA上大概1分钟左右,主板的下面【北桥的背面】突然出现明火,我当时吓了一跳,但是马上反应过来赶快把BGA关掉,把明火灭掉,再把BGA打开,让它吹冷风把主板冷却。
       冷却后取下主板,用洗板水把主板上熏黑的地方洗干净,认真看了下,没有发现有烧焦的地方,再量一下北桥没有发现短路。心已经放下一半。
       然后再用BGA把北桥取下,换一个新的北桥上去,冷却后,装机测试可以亮了。然后把全部零件装起来,能进入系统,这台机子就好了
       【发现有火的地方我认真看了一下,发现那里有焊膏,其他没有发现什么,我怀疑是不是我放太多焊膏了,也问一下各位高手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造成起火】

网友:
牛,真正的“烧鸡”呀,不过我有点不解,为什么判断故障在北桥,不是开机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