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61显卡真的很难做吗?你有什么方法?

楼主(2010-06-04):
最近接了几太T61的机器,都是开机花屏,
就把显卡取下来,、但是这显卡打胶的
所以做了三台,
没有完全成功的。一些鼓包了,一些掉点了、、
这显卡真的很难做吗?
你们是如何修这显卡的啊?
大家交流交流!
显卡

网友:
呵呵 楼主对于打胶的我一般都是以加焊为主 因为个人水平有限啊 呵呵 希望楼主和有经验人士 发表自己的经验与看法 不胜感激

网友:
用的bga还是手工土炮啊 用bga的用锡箔纸和隔热纸包好 尽量用三温区的 毕竟三温区的基板温度才100左右

网友:
这个我们这边就加焊的,也没啥好办法

网友:
打胶的,你加焊是没用的,加焊是要让锡点融掉,这个要做的多,机子的温度要校准,要不然就显存,北桥多要重新做

网友:
我也修了两个t61 都没有做好,显卡和北桥太近且都带胶

网友:
做这个机器 就应该把底部温度控制好要不南北桥就都冒锡了

网友:
还容易爆锡。。报价高点儿 不然有可能就陪了

网友:
正在学习中,点胶的BGA很不好做啊

网友:
基本都是加焊,这款机器显卡拆下都是难题。

网友:
这种带胶的确实不好做,做不好很容易掉焊盘,用三温区温度要掌握好

网友:
掌握温度很重要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T61的,外显花屏,内显没显示,换个显卡就好了,拆桥之前要把胶用风枪吹下来就拔桥,否则会掉点

网友:
拆桥之前要把胶用风枪吹下来就拔桥,否则会掉点
不知道LS的怎么操作,T61是灌胶的哦

网友:
T61的底部的温度要高 加热时间要长。要用3温区的,里面要打助焊剂,不然就会掉点啊

网友:
T6的板子我们对于显卡打胶的,都是取下直接换ic的。其实对于黑胶处理起来很容易(卖个关子,毕竟是我们赚钱的方式500块每台的)

网友:
T61的是我碰见最难得Bga ,一直郁闷中

网友:
我这两天也做了两台,IBM 和61,加焊就行,主要是网扇里的灰尘太多引起的,
BGA上下温度不要超过180度,加焊就会OK的

网友:
不好很容易掉焊盘,用三温区温度要掌握好

网友:
我就从植南桥成功过,显卡做过两回没成功过
18楼无锡易修有什么好法子大家分享一下吗。
20楼说上下都不过180度,这是无铅的板子,有铅的这温度都焊不化锡吧。

网友:
是呀,这胶是不太好搞,有好方法,就让大家分享一下了

网友:
看看我发的帖子.是关于T61的.希望对你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0804-from-home.html

网友:
T61二温区的方法:做前显卡边上的大芯片正反面都要做隔热,至少5--6层以上,这一条特别重要,下面温度我一般200--210左右,上面的240左右,做前不除胶,等显卡周边的小件都能动时,用镊子去撬。除焊盘锡时时直接刀头烙铁。板上面的胶一般趁摘下芯片的余热时用刀头烙铁除。

网友:
温度掌握好很重要

网友:
T61的机器,我都不修,太难搞显卡了

网友:
用3温区的BGA,其它芯片用锡箔纸包好。上下温度控制在270左右。周围原件都能动了就把显卡撬起来。

网友:
这个机子修了两台失败的案例之后不敢再拿显卡了,怕了,只能是加焊。胶打的太死了,希望出这种溶胶液。

网友:
一般都是 加焊 遇到芯片里面打胶 做bga 取下来 都是怕怕的 温度掌握不好 很容易掉点 的

网友:
用拆胶液泡个一天一夜 加助焊剂就可以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胶的你如何加焊呀?只有取下重做才能焊好呀

网友:
关于T61的BGA我们这里可以做好,但是做BGA温度我就没留意啊,最好是买个好点的BGA机器啊
不要拿风枪吹啊
这样很容易把旁边的显存搞坏啊

网友:
T6加焊也容易坏。本人以做坏3个了,店里都叫我“杀手”

网友:
先用风枪吹胶加热,用刀轻轻把胶刮了,再上BGA焊台,为防止掉点,在桥四周多打点助焊高就可以了,防止起泡,BGA底温高点、上部温度不要超过230度

网友:
加焊,加焊不好,我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