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VY17F-RF-W开机跑码奇怪。

楼主(2010-06-04):
一个NEC的本VY17F。
有时跑码,有时不跑,有时档29,有时还能听见滴的一声,像是正常启动了似的,但显示器没显示,想问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还有个事,就是这个内存地址线,有两个点的电压是0.8v,余下的都是1.2V,这个算正常吗?独立显卡。
还有这个机器,在插内存的下面是板载的,内存呢,还是显卡呢?46V16M16*8片,

网友:
今天又找到了一个保险已断开,很开心的开机试了一下,结果还是老样子……
保险在南桥边上,是5V的供电保险。

网友:
0.8不正常,上拉应都是1.25V,二代的是0.9

网友:
写错了,
(有两个点的电压是0.8v,余下的都是1.2V,这个算正常吗?独立显卡。)
应该是(有两个点的电压是0.8v,余下的都是1.78V,这个算正常吗?独立显卡。)
我把0.8V和1.78V短接才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