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30 跳屏
会员139173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6-04):
联想 G430 画面不定时跳动,换了屏,好了1,2个月又开始跳。这已经是换了第3个屏了
怎么搞哦

会员139173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这款机器是不是有通病呀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通病,是不是屏线松动了?或是屏线不良?

网友:
看下屏线和主板接口的位置,再重新插下屏线!!!

网友:
屏线屏蔽线没接到地有干扰也会闪的哦

网友:
屏蔽线地线不接好断线会闪屏,同意5楼说的

网友:
还有这样的吗,我上次修了一台就没接,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可能是屏线接触不良或显卡信号不稳定

网友:
G430 的LP屏有批量问题,另外可以看下那个背光板坏的也蛮多的

网友:
看看屏线的插口是不是有腐蚀的情况,
你换下来的三片屏,在其它机子上都能用吗? 若都不能用,呵呵,你屏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屏坏了。。。这种屏一般把亮度调整到最大后有些就不会跳了。。不过是暂时的哈

网友:
G430屏闪是有这样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