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装显卡驱动就蓝屏。

楼主(2010-06-04):
如题,用GHOST版装上后蓝屏,用纯净版装可以进系统,但只要一装显卡驱动,重启后又蓝屏了。

网友:
换显卡吧?没什么好想的

网友:
看下蓝屏的时候的故障代码是不是报ATIXXXX出错.如果就换显卡芯片.可以解决.

网友:
已经放生了,装个系统给她,(没有驱动的),能上上网,打打字,收50块

网友:
装个安装版系统,如再蓝屏那就要看蓝屏时代码是多少

网友:
回复 4# 韦永忠 的帖子[/这样的故障肯定 是显卡

网友:
这样的故障太显眼,显卡虚焊

网友:
显卡故障,用不了多久了。应给客户说清楚的好。

网友:
你那个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啊?先加焊,后换。

网友:
显卡故障,,是硬件有问题,所以一加载驱动就蓝屏,,

网友:
这种问题说好搞亦好搞:软件问题解决;
不好搞亦不好搞:要动硬件手术,要么加焊,要么换一个显卡;
说来难搞又难搞:换了显卡故障依旧,我遇到好多台这样的了,换了几块全新显卡,还是蓝屏啊,一蓝到底,一驱显卡就蓝!
纠结啊!。。。。。。

再后来,我对这种问题,我再也不重做系统了,再也不换硬件了,我就在注册表里改个数据就OK了。

我找到那个注册表源文件代码来,一并上传。

网友:
楼上的找到没有啊,等着呢

网友:
加焊显卡一般会好

网友:
显卡问题 我也遇到过 加焊 或者重新植珠 就可以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你在装系统的时候。你不要装显卡驱动到对了。等装完了,正常进系统了。你在驱显卡驱动。拿驱动人生,驱动精灵驱驱试试看。。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是北桥和显卡之间的通讯出问题了,也即是边带寻址出问题了,先加焊显卡,如果不行就加焊北桥,肯定能好的

网友:
典型的显卡虚焊了啊  加焊就好的 楼主做吧

网友:
重做显卡就好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的系统设备里有个英文带AGP的  把他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自己选择 装成PCI的就可以了

网友:
12楼怎么不说清楚呢

网友:
T40显卡还是很容易虚焊的

网友:
显卡驱程问题,显卡问题都会导致蓝屏,用XP原版装试试

网友:
显卡坏了,建议你换一个显卡

网友:
换显卡吧,这个重植也不行的,本人修过好几台这种本子了!

网友:
1,bios版本问题,需要更新
2,显卡驱动问题,请到官方网站下载
3,显卡虚焊

网友:
直接做显卡吧,很明显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