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0-06-04):
映泰915主板。CUP电压只有0.36V。换了上管换了电源管理芯片还是0.36V。是什么问题啊?
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566。。我测过供电电压正常都有。12V和5V电压供给此芯片
芯片

网友:
看CPU上管G极有无电压,如果无,管子一般没问题,看连接到它的IC 6566,查查IC的供电和信号脚有无问题!下个PDF查下

网友:
VID组合正常吗?上管G极波形是否正常?IC工作条件是否全都正常?IREF外接电容是否正常?
REF是否正常?ENLL现在的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