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是维修电脑时的重点!

楼主(2010-06-04):
有的时候维修手法相比仔细程度来说还要稍稍靠后那么一点!
实例!
前段时间收了台机器散件(台机,c2.66 1G条子 富士康915GM板子集显,还有块ati x1550的卡,没什么问题,木有硬盘),一直放在家里没收拾。
昨天早上找了块40的盘,开始做系统,ghost顺利完成,进系统之后发现很慢,有拖屏现象,以为是显卡驱动有问题,又down了个驱动,没有解决问题,然后把显卡拿掉改成用集显,效果依然如此!
以为老硬盘不行了,又拿我的1T继续重新装系统,这下倒好,ghost的时间居然超过了5分钟。。费解。之后又换了内存,情况依旧!
实在无趣之际,听到cpu风扇噪音有点大,干脆拿下来清清尘。。。这时郁闷的事情发生了!
手触cpu扇时发现,它根本就没有上紧,有3个脚居然是悬空的,我TNND就疯了!
突然想起来,收机子时,测试有滴答滴答的报警声,但能亮机,就没在意!原来从哪个时候开始就注定我会犯下这种比较低级的失误!
上好风扇,换40老盘,做系统,一切ok 没啥问题!
仔细 仔细 很重要!
其实很简单的小问题!居然整了一上午!

网友:
同病相怜,给客户装机后,经常性的出现卡机,死机现象,拿回来测试后没问题,连着5,6次,最后一次换内存的时候,无意中碰到了CPU风扇,才发现只有一脚装上,安装好风扇后,没问题了,下边乡镇的机器,一次去20,来回5,6汤,100块大洋没了,555555555

网友:
看来以后一定要小心仔细了

网友:
现在的电源不都是24+4么  我总是把那个4针的忘掉   开机不亮才想起来没插

楼主新亏处理的不是K7平台 不然就哭吧

网友:
仔细呀~!。。  这种问题出多啦!~

   有时装机装得慢。。。也有可能是因为内存没有插紧。。。装得慢。。。而且装不成功。。老是快好的时候就蓝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