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0 +3VRUN请问下哪个芯片给的 谢谢啦

楼主(2010-06-04):
PC LAN I/O SB 全短 查啦下应该就这个+3VRUN家伙短路引起的 哪个兄弟帮位看下 这个电压哪个芯片给出的 谢谢啦

网友:
我看啦下应该谁Q17 大家有空帮我看下吧

网友:
是MAX1632给你啊!1632在满足 22脚 主供电  23脚接到高电平 由21脚产生5V线性电压,9脚输出2。5V基准电压(其实相当于待机状态)。当7脚和28脚接到高电平以后,由芯片的16 脚  19脚 24脚 27脚 分别输出脉冲信号控制两对MOS管导通与截止,产生3.3V和5V

网友:
用到3VSUS的多了,打开图纸,就搜这个电压名称,只要是用到它的,都有可能坏。

网友:
+3VSRC 是1631 啊 +3VSUS 是不一样的 。。D400 好难查啊

网友:
楼主说的是3VSUS,并不是说的3VPCU

网友:
+3Vsus是Q17转换的!Q17在板子的miniPCI槽的左边

网友:
恩 是Q18的S级短路啦 也就是+3VRUN连接一大片东西啊。。。  大家有什么好的思路

网友:
限流3V 限压1A 电击,手摸那个烫

网友:
那个相当于B电压 吧 电流只有0.08 左右  上不了电。 冰凉的要死 这个办法无效哦

网友:
是啊!测量有短路吗?多少欧

网友:
o 欧 +3VRUN全短路 Q18的S 级开始 SB IO LAN PC

网友:
加大电流!继续烧

网友:
+3VRUN +3VRUN 3,4,6,8,9,10,11,12,15,16,17,18,19,23,24,26,28,29,31,32,33,34,36,38,40 连接到那么多 我 看这板子是没救啦

网友:
Q18送出的3VRUN。应该从Q18的输出端加个3V电这样就可以找到短路点了

网友:
也不一定,先电击看看,说不你运气好就烧个电容

网友:
恩也只能 强行加电啦 。。最后的办法啦

网友:
没别的办法,只能加电烧,电压调小点慢慢加上去,看哪个发烫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电路图上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