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XG02L5改液显问题

楼主(2010-06-04):
有没有改液晶的高人呀,一个神舟的12寸小本,屏:IAXG02L5,想改成液晶显示器,我用的是鼎科的2621免驱跳线板,接好后,屏不亮,驱动板上的屏大小跳线跳对了,3。3V电压也跳对了,屏接口处的跳线也跳了。屏接口实测为:GND VCC VCC 四个脚连码片 R- R+ GND  G- G+ GND B- B+GND  时钟- 时钟+ GND GND 用示波器打RGB时钟信号等也都正常,请问哪位知是哪的问题呀。着急

网友:
用别的板子试试,最好按屏的型号找软件,免驱的板子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