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维护的基本技巧

楼主(2010-06-04):
23条硬件维护基本技巧
常电脑硬件检查维护的过程中,都会有很多小小的毛病导致一些问题发生,以下几条可提高给广大的DIYER参考..
1.在连接IDE设备时,应遵循红红相对的原则,让电源线和数据线红色的边缘线相对,这样才不会因插反而烧坏硬件。  2.在安装硬件设备时,如果接口一直插不进,应检查连接的接口有无方向插反,插错,因错误的连接是无法插入接口的。  3.根据PC99规范,主板厂家在各接口中都标注了相应的颜色,这些颜色分别和鼠标,键盘、音箱线接头的颜色相对应,这样方便用户拔插。
4.当你想打开机箱面板对主机内硬件进行维护维修时。应首先切断电源,并将手放在墙壁或水管上一会儿,以放掉自身静电。
5.硬件中断冲突会导致黑屏,当更换了显卡、内存后仍无法点亮机器时,可考虑更换插槽位置。
6.在重新安装显卡驱动或重新拔插显卡后,应重新设置显示器的刷新率,否则刷新率可能因显卡出错而自动设定为“优化”(对眼睛有害的50MHz)。
7.在安装CPU风扇时,最后动用钳子等工具进行辅助安装,这样可控制力度和方向。
8.面对超频过度带来的黑屏故障,我们可以更改主板中的CMOS跳线,让BIOS恢复到出厂状态。
9.安装各硬件时,应充分避免PCB板上金属毛刺带来的伤害,注意手拿方向。
10.USB设备不要在站起来后才进行拔插,这样容易损害USB的接口,发生物理变形。
11.对于由灰尘引起的显卡、内存金手指氧化层故障,大家应用橡皮或棉花沾上酒精清洗,这样就不会黑屏了。
12.当主机面板上的硬盘灯在闪烁时,千万不要重新启动电脑,这样容易让硬盘产生坏道或导致分区表出错。
13.光驱、硬盘、软驱、刻录机等硬件设备在安装时一定要上足螺丝,上稳螺丝,以避免读盘或其他振动对硬件的不良影响。
14.当只需要安装一根内存时,应首选和CPU插座接近的内存插座,这样做的好处是:当内存被CPU风扇带出的灰尘污染后可以清洁,而插座被污染后却极不易清洁。
15.清洁光盘和显示器屏幕千万不要用酒精,只能使用镜头纸和绒布。
16.光驱不退盘时,可用针刺光驱面板上如同针眼大的小孔,可强制退盘。
17.关于显示器的底座,在安装的时候可把显示器倒置,这样装起来方便,效果稳定。
18.当显示器使用后有了不易清除的污垢后,可对着被污染部位用嘴哈热气,紧接着配合用绒布去擦拭清洁,效果明显。  19.主机内部杂乱的数据线,电源线可用扎丝或橡皮筋扎起来,这样不但给人整洁的感觉,还方便主机散热。
20.光电鼠标勿在强光条件下使用,也不要在反光率高的鼠标垫下使用。
21.在安装CPU散热风扇的三针电源插口时,应连接主板上的CPU风扇接口,这样在BIOS中才能侦测并显示出风扇转速。
 22.手机不要放在显示器或者音箱旁边,因为短信或来电时,会干扰音箱和显示器的工作,发出杂音和显示出波纹。
23.电脑使用久了,最少应该一季度清洁维护一下主机内部,对显示器进行一次消磁

网友:
大兄弟   从哪复制来的 ?    感觉好几年前见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