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接口

楼主(2010-06-04):
磐正EP-8HEAI有时可以抓到IDE口的设备,有时候抓不到。抓到的时候做系统会蓝屏。没有明显的烧件现象。我该怎么样检测啊?高手指教!!!!

网友:
打IDE数据线的对地阻值,看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硬盘是否断针,硬盘没问题的话,烤桥  有可能会好。

网友:
蓝屏,不认识IDE,桥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打下IDE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异常。
   这种情况多为南桥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的是那硬盘的供电接口和电源4PIN接触不良,把硬盘电源接口整了整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片板。另一个IDE口不认设备。测对地阻值和供电两个IDE口都一样没有一点差别就是有一个口不能用。BIOS刷了好几次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IDE对地电阻没异常,就做桥吧

网友:
估计南桥的问题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