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6-04):
845GL  有3根数据线和其他的阻值小17欧。。。。时钟1.33V正常吗?但是就是跑C1
..其他的系统线阻值一样  供电正常。。。。求助

网友:
不过内存,AD线有三根以上小于17欧,北桥有可能坏了。

网友:
楼主可能北桥有问题  你压下北桥看过么 不行刷个BIOS 换个io试试 这两个坏也有可能引起不过内存

网友:
小17欧应该不正常
查一下原因,看排阻是不是坏了
如果对地接有电容,可取掉电容

一般此种情况北桥坏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3根数据线什么什么线呀?你们是在说时钟芯片的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