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1主板

楼主(2010-06-04):
接了一台IBMT61笔记本修。说是进水了。拆主板出来看。检测出是北桥问题。开机电流跑0.86
,内存电压都正常。但发现桥内有胶水,无从下手。。。很多同行都怕做这种桥。。

网友(点评):
这种桥有胶,是不好做

网友:
把主板烤一下,试下,然后细心观察有无元件腐蚀。。。

网友:
我有个 R61主板 北桥虚焊  到现在还不敢弄  老是掉点
一定要谨慎的

网友(点评):
谁说不好做的啊,要不我帮你把桥弄下来,保证不掉点

网友:
用风枪把胶吹热用刀把胶刮下来,再在BGA机拆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您的刀哪里有卖的 ? 还没见过有什么刀能把T61 的黑胶挖出来的

网友(点评):
就是啊,T61的胶在底部你怎么刮的啊

网友:
把桥的四面抹上bga膏再用bga机正常取下保证不掉点。

网友:
是不好整呀,不过,你试着,加热用两个东西在两个对角去取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如何判断是北桥问题的,这个机器进水的多进在PC 卡下面,进水的板子桥坏的不多见

网友:
去桥的时候关键是确保温度到了无铅的熔点215度,最好能高上20度达到235-240度,然后拿镊子翘就可以了

网友:
打黑胶的板子 是不怎么好做  楼住要小心啊

网友:
前几天刚做一个,控制好温度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刚做?咋做的,你的锡珠居然没有从里面冒出来?

网友:
不知道LZ凭什么判断是北桥的问题,0.86应该跑码了,是跑的什么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