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04):
接到宏基3100机子 开机黑屏 外接正常,大概会是什么原因呢?
黑屏

网友:
楼主看看屏上有没有 很暗很暗的显示 没有的话 就拆机检测吧

网友:
空板点 有时候亮 有时候不亮 不是暗屏 是黑屏 亮的时候 电流到2.0几 不亮 到1.2几 看似 是显卡问题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在线等。请高手们给点意见。是显卡不?

网友:
用力压住显卡开机试下,我认为是显卡问题。

网友:
现在奇怪了 空板点 10次有8次 又亮了

网友:
用力压住显卡开机试下

网友:
现在 空板点 大多数可以开机 有时候挡在 电流 1.12 过不去 有事 2.1几 不亮机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