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工厂维修经验分享下,写的不是很好 IBM的

楼主(2010-06-04):
本人工厂维修经验分享下,写的不是很好

我把压缩包贴上来

DVC 0CA1 VCC1R05B电压未起,U61发烫,后经查VCC5M电压阻值异常,U7坏.
DVC E1FF VCC3B,5B有一伏电压,后经查PLTRST信号有电压起来,且阻值异常,U5坏.
DVC 电池不通电,一触发就掉电啦,后经查U23到Q29上的BATMON_EN信号PCB-OPEN
DVC BE断电经查D61到U12上的信号PCB_OPEN.
DVC 60挡机3AUX未起,有时又有,后经查AUX2-ON信号反向阻值有问题U69坏。
DVC3 E1FF后经查VCC1R8A电压异常,R34坏。
DVC E1FF无PCI-RST,U5换了,后经查BPWRG信号拉底,U28上的电压未到北桥上PCB-OPEN。
MALIBU3 电池不通电,负电池可以通电,主电池不可以通电,后经查主电池BAT-PWR12电压未起Q10坏。
MALIBU3 经常出现无画面显示,有时候白屏,J5冷焊.
DVC 0190报错 M1GATEON 上的R312缺件。
DVC3 E1FF电压什么都,OK。后经查BIOS上的   IOS上的SPI-MIS0X信号电压拉低,U49坏。
DVC3 E12C,38,上槽跑38,2C下槽DA掉电,U55以换,后经查北桥后电阻R167缺件。
DVC3 E1FFBIOS上的SPI-MISOX信号拉低,后经查VCC3ATM电压拉低,Q70上的3M,PCB-OPEN。
T400 重起B1不开机U6坏的,比较多。
T500 重起花机,蓝屏BIOS里设置显示出问题啦,此板与U70关系,显卡关系比较大。
MALIBU2 0CA1 断开R59,可以通电U19,U21以换,后经查U29旁电阻R496破损影响。
MALIBU2 E1FF 用脚座CPURST正常,用CPU,CPURST就会被拉低,后经查CPU_BSEL1信号对地,U2坏。
DVC 无32K,MPWRG,PCB-OPEN。
DVC 不上网,灯不亮,#10695信号拉低,后经查U35上与 AUX2_ON之间阻值异常,U35冷焊。
DVC 0CA1触发掉电,其实是3AUX未起,后经3AUX-DRV没起来,后经VDD15电压拉低,影响了3AUX-DRV,未起D31烧坏。
DVC E4掉电,U28,U23换,后经U23到U28上的 #10037阻值异常,R376坏。
DVC E1FF,U49上的BIOS信号,抖动,CPU电压,不正常,后经查D20坏。
R60 0CA1,无3M,5M一切OK,正常,U28没工作,    ,-EXTPWR信号有3V电压,Q32与U61PCB-OPEN。
DVC 0CA1触发掉电、什么电压都掉啦,后经U61与D33之间的信号,PCB-OPEN,导致,此板与        板与5M电压,关系比较大。
DVC E1FF BIOS上有波形跳动一下,U49换,故障依旧,后经查 -PLTRST与 -CLKRUN短路,U43也会引起此类故障。
DVC 进系统掉电,有时FF,其实是98后FF掉电,后经查98掉电后VCC1R5M电压掉了,其他电压正常,更换U29,OK。
DVC E167 换U43,OK。
DVC BE掉电D7缺件。
MALIBU3 E143不开机,U55,J21都换过了,后经 M_A_DQ14与      M_A_DQS1 信号阻值异常,PCB-OPNE.
DVC3 2100抱错,跳过之后不读盘,做U5,OK.
T400 休眠唤不醒,有时改电池后B1不开机,U28换,不行换U6,OK.
DVC E1FF U10电压未起,后经VCC2R5M电压未起,导致U3上的5M,PCB-OPEN.
DVC E138-E1不开机,BPWRG与 I2C_CLK_SYS短路,U23不良.
DVC3 0CA1 上电后什么电压都掉啦,  啦 -PWRSHUTDOWN,导致VIN20电压未出,后经U61旁边电容C606缺件.
DVC3 电池不充电Q4上电压异常,还有很多电压异常,电阻都量了,OK.后把U42拆下来量,发现另外一组VIN20电压未过来,PCB-OPEN .
DVC 重起E4不开机,第一次可以,后经U23到U28上经R455阻值异常,后断开经查,U28这边有问题,U28不良.
DVC 键盘红点不能用,U28坏.
DVC 进XP白屏,数码卡跑CF档机,做U55.OK.
DVC 电源与电池转换时,有报警声音,后经 VCC3SW与R819之间PCB-OPEN.导致U28没正常工作,导致电池报警.
DVC 网络打感叹号,其实此类板应该与0306差不多,U5,U12,U10已换,未好,换U28,OK.
MALIBU 进系统慢,有时候98很慢,有时候BE很慢,其实拆掉硬盘有时候也98档下,很快就过去啦.做U5后OK.
X301 不开机,BIOS上有波形跳动,后经BIOS有根信号到南桥上PCB-OPEN.
DVC3 0CA1自动触发后,掉电.U28上的32K波形,跳动,VCC1R8M电压异常,U7旁边电容C103缺件.
DVC3 进XP屏暗,用键盘FN+HOME键唤醒,显示正常,此板是BIOS版本过低导致,升级BIOS资料,显示OK.
DVC2 0CA1,3AUX未起,网卡电压未起,后经查MPWRG未起,而且反向阻值有问题,MPWRG与-ICHLANRST短路,而ICHLANRST的另一端连             的就是LANPWRG。
DVC3 宽屏集成显卡的,E1FF=AD信号OK,BIOS上也波形,一切OK,后经集成板U23后面有ECN变更的电阻,缺件就会影响不开机.
MALIBU E1FF CPU-RST,CLK都正常,后经查U61上 B_DRV空焊,导致E1FF.
MALIBU 独立显卡,网络打感叹号,Q502上电压不稳,Y2起震不稳定,有时有,有时没有啊,反向打Q502阻值异常,后经查Q98坏,导致电            致电压不稳。
MALIBU 电池不充电,但是又显示在充电中,直流点与电池又切换不了啊,后经R264缺件,导致电池抱错啊.
DVC3 0CA1 自动触发后,掉电了, MPWRG与网卡电压都掉啦,VCC1R8M电压也掉啦,后经查显卡电压 VCC1R8VIDEO对地.
DVC3 E1FF不开机,时钟,复位OK.AD信号OK.后经查网卡灯亮的异常,VCC1R05M上电前正常,通电后,跳动异常,后经VCC1R05AMT对地,U55怀            55坏.
DVC3 网络打感叹 号,网灯亮,MAC有,只是系统里网络打感叹号,换U10,OK。此板情况不一,没有绝对啊。
DVC E1E1不开机,  U49坏.
DVC E1FF 通电后,3M,5M波形异常的利害,后经查-PM-SLP-S3未到U28上,R899坏.
DVC3 不开机,主板上电比较快,快到看不到3M,5M的静态波形,通点后,CPU电压拉低未起,后经查-PM-SLP-S3电压拉低2。6V,正常            正常3。3V。Q61换OK。
MALIBU 开机掉电,换U5,OK。
DVC3 0CA1 无5M-ON,后经查5M芳  反向阻值异常,拆U66。OK
DVC3 不开机,USB-ON未起,后经查VCC1R5B电压波形异常,3B反向阻值异常,U4坏。
DVC3 0CA1 3SW电压变成5V,U28上的M1-ON,什么电压都变成5V,3M,5M有也正常,后经查U30上的5M电压,与USB-ON电压短路,导致把U28           把U28上的电压都拉高了.
MALIBU E12E断电,其他电压OK.J21冷焊,加焊OK.
DVC3 0CA1 自动触发,网卡电压掉,VCC1R8M电压波形异常,后经查VCC1R8M滤波电路出问题.
DVC3 0CA1 上电时,电压闪下,-PWRSHUTDOWN拉掉啦,撬起U61上的PIN就可以拉,后经U61后二极管D64坏.
DVC3 进XP白屏,数码卡FF,后经显卡后电阻R653,上的    缺件.
MALIBU 进XP关机后,自动重起啊,平时关电源也是一样,就是关不了机,换U5.OK
DVC3 网络打感叹号,U5,U10都换,后经查U12与Q113上的一个信号对地,换OK,.
DVC3 进XP有时,白屏,有时候还没到就自动重起啊,后经查 FBADQS_RN5短路,U46坏.
MALIBU 网络打感叹号,U10所以都量了,没问题,干U5.OK
MALIBU 0CA1 触发掉电,掉电后VDD15掉,其他都OK,后经VCC5B对地,C1218坏。
DVC不 不显示,VCC3P,DRV,未到显卡Q60上。
DVC 休眠重起,后经查D6上的RTCVCC与U5上的RTCVCC。PCB-OPEN。导致。因为D6另外一边就是VCC3SW,休眠的板,一般都与,VCC3SW有关系。
DVC3 0187抱错,BO档机,换U5。OK。
DVC 认不到光岖 BAY_IS_HDD短路,U23。
X301 内存跑39,后经查C979上的,电压对地,北桥。
X301 E1FF 不开机,后经查BIOS上的波形,有异常,后发现网卡电压跳动,D66反向,有值,换OK。
DVC3 0CA1 自动触发掉,断开VCC1R8M电压,静态电压正常,后经查CPU电压,对地。C373坏。
MALIBU 0CA1 静态电压全无,后经查PWRSHUTDOWN掉了,VDD15,PCB-OPEN。
MALIBU E128 VCC5M未到U103上,导致SMB_CLK信号异常,所以28。
MALIBU 不显示,U28上的 BACKLIGHT_ON未到J5上,PCB-OPEN,导致显示暗。
MALIBU 4A掉电,断开VCC3P,DRV可以,跑过,后经查VCC3P电压与U61上PCB-OPEN。
MALIBU 0CA1 无AMT-ON做U5,OK。
DVC3 插DVD挡机,修U16上到U28上的信号-UBAY_QSW_EN就OK。
MALIBU 0CA1 VDD15只有5V,网卡电压未起,后经查VCC3SW未到R1101上导致-PWRSHUTDOWN信号U28上没工作。
MALIBU 0CA1 触发掉电,Q208缺件。   VCCLAN_ON异常。
MALIBU3 不开机,CPU-RST正常,网灯上电时,不亮,后经查AUX-ON未起,U106上的LANPHYPC电压没起来一向         来影响。南桥坏。
MALIBU 电池不通电,负电池可以通电,主电池触发上电后VINT20电压拉低只有4V,3M,5M不该起来,也有了,后经主电池M1-DRV没起来            起来,M2-DRV电压有10V,  10V,Q8,Q10坏。
MALIBU 0CA1 触发3M,5M闪下,VDD15就掉了,断开5M-ON就可以了,后经查USB_ON1与5M短路,U52坏。
DVC3 3D屏闪,后经查显卡有个电压不正常,U18坏。此类与3D白屏板,一样都是小电压不稳。
T43 E169 U23上的H8SCI与U5之间PCB-OPEN。
MALIBU E1FF R637坏。
T500 上CPU显卡电压都掉了,导致重起B2,有时直接跑B2,后经GFX_PWR_EN_D到南桥边上U96上,南桥电压有问题导致GFX_PWR_EN_D电         南桥坏
DVC3 E1FF BIOS上电压不对,其是网卡电压有问题导致的,AUX_ON电压未起。
MALIBU 网络不良,或不开机,不管MALIBU2,MALIBU3只要是PHY_PD_ICH,       LANPHYPC电压未起,或是跳动的,都是BIOS资料丢失。
T43 待机VCC1R5M掉啦,做U5,OK。
DVC3 无CPU电压,后经M2-ON没到U7 上面, VCC0R9A_ON也PCB-OPEN。
DVC3 E1FF Q15缺件导致VIDEO_ON_PMH信号未到,Q15上,影响无CPU-RST。
DVC 电池不通电,BAT-PWR1电压未起, M2GATEON短路。
DVC3 开机白屏,U18上#10333通过电阻与VCC3VIDEO,U18坏,影响开机。
DVC 0CA1 无3M。5M,无VDD15其他一切OK/后经查U41旁D14,D15换OK/此板是5M影响,0CA1。
DVC3 不开机,无CPU-RST所以电压在跳,后经查VCC1R5M电压跳的最厉害,后经查VCC1R05M对地。
DVC3 0CA1无3M,5M,无VDD15,其实此板是由5M影响,M1-ON才导致无5M,无VDD15的,一般与5M有关系的小电容坏的多。
DVC3 49后E4不开机,U23,U28都换没好,后经查网卡橙色等一直亮,换U5,E4不开机OK/
DVC 0CA1 触发后掉电,掉电发现-PWRSHUTDOWN电压也掉啦,后来打静态电压发现U61旁边电容波形异常,电容C612与R538坏。
DVC XP无声卡,后经查  信号电阻R169缺件。
MALIBU E1FF无CPU—RST,VCC1R5M波形异常,后经查AMTPWRG未起,VCC1R25AMT电压拉低,换U302/OK
0CA1 无CPU电压,VCC5B,PCB-OPEN。
MALIBU 数码卡灯不亮,后经查U23上的    -PWRSW_H8  与U5上PCB-OPEN。
DVC 0CA1 触发掉点后,5M-ON拉掉了,后经查U25反向。
MALIBU E1FF 无CPU-RST后经查VCC1R5B电压拉低,后经查 B_DRV未起,Q11坏。
MALIBU用电池跑到52就掉电,后经查钓点后VINT20电压拉低,只有8V换Q13,Q10/OK。
MALIBU 电池与主电源充电不到2分钟掉电,5M/Q29坏。
MALIBU 电池开机FF后掉电,静态电压都有,后经查主电池后D48缺件,影响电池供电,导致的。
DVC 上槽E128,R187坏。
MALIBU AC掉电,掉电后VCC1R5M电压异常,后经查发现RT16缺件,本来没电压的通电后变成一个3V电压,影响U23正常工作导致AC掉电,RT16与U23             与U23上的 BAT_FET_HOT信号出问题了。
MALIBU E1FF 有CPU-RSTAD信号没问题,后经查 CLPWRG电压未起,南桥怀。
R60 PCI-RST拉低,BPWGD拉低,后经查网卡旁边Q86缺件。
DVC 电池不充电,后经查R740上阻值异常,大卡氧化导致电压拉低,影响U42上的VTT20未正常工作,才不充电。
DVC E128 信号正常,后经查DDR2_VREF电压拉低,U7坏。
DVC 用电池灯管电池,和电源灯会亮,后经查ACDC-LED电压用电池异常,后发现3M,5M电压都有了,后经查-EXTPWR_PMH6信号对地。
T500 重启不定时掉电,后经查U3旁R1074破损影响,换OK。
DVC 没网卡,电压信号都正常换U32/OK。
MALIBU 主电池不充电,负电池可以,高压条上电池指示灯在闪,电池可以开机,证明侦测电        电池没侦测到,导致无法充电,U23后RN54    4上的I2C_DATA_BT1与I2C_DATA_BT0短路导致电池,侦测失败。
DVC 用屏进系统屏会闪,有时候干脆会不显示,后经查ACDC_LED信号灯会闪的厉害电压也有问题,后检查U28上到J5上面的信号,换U28。OK
R60 2100报错,有时候E4掉电,进CMOS改不了,电池后经查U23与U28上的4跟线,出问题导致改不了电池,然后U23没正常工作,2100报错的。
T60 不上电,触发后3AUX掉啦,电流上到0。13后掉啦,感觉是温度影响的,后经查U4旁边电阻R718坏,一端接着-THRM另一端到Q59上。
DVC 屏闪的厉害,VGA_BLON会影响。
R61 鼠标发飘,一般都是温度问题。

网友:
用excel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DVC 就是市场上T60的,DVC3市场T61的,MALIBU R61的,MALIBU3 就是T400的

网友:
MALIBU2是什么板子呀

网友:
呵呵有点看不懂
请问楼主PCB-OPEN是什么意思?
望楼主指点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有这样的代号,搞得我们没有进过工厂的还以为你这资料不是真的也

网友(2010-07-10):
PCB-OPEN 就是PCB断线了 就是电路板线路不通了

网友:
PCB-OPEN 一般只有飞线了

网友:
都是好经验啊.  想问下 0CA1   E1FF   E128 这些是诊断卡 代码吗?

网友:
都是好经验啊.  想问下 0CA1   E1FF   E128 这些是诊断卡 代码吗?

MALIBU2 0CA1 断开R59,可以通电U19,U21以换,后经查U29旁电阻R496破损影响。
MALIBU2 E1FF 用脚座CPURST正常,用CPU,CPURST就会被拉低,后经查CPU_BSEL1信号对地,U2
这两个是什么机型的啊

网友:
没有诊断卡怎么办呢
惬2代不跑马阿

网友:
支持下。是经验就是宝贵的。

网友:
E1FF E128都是跑码卡跑出来的

网友:
很不错  感谢分享。可惜评不了分了

网友:
谢谢楼主   厉害啊   不过判断过程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版主怎么也不给加点威望啊

网友:
好厉害的 啊  多好的经验  只可惜下载分不够下不 了

网友:
多谢好人啊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2010-08-27):
是哪个工厂的啊  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