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板,真诚求助大家

楼主(2010-06-04):
    今天接到一块致铭的915板,接手是主板不跑码,首先换电源,不行,换CPU不行,接着压南北桥,不行,观察了一下CPU座,是针式座的,不存在虚焊问题,又仔细的检查了一下座子没发现有任何歪针,测了CPU的,内存,南北桥,各组电压和供电都正常,按常理就刷了个最新的BIOS,还是不跑码,这就令我郁闷了,仔细地观察一下测试卡的复位灯,发现有点怪,就是当短接REST排针的时候,复位灯很快的亮一下然后瞬间地灭掉了,正常的情况是无论你点多久排针,灯也会跟着亮多久,直到你松开排针为止,于是我马上测试了一下CPU,IDE,PCI各个复位测试点,当点REST排针的时候,CPU(1.20V),IDE(4.89v),PCI(3.3V),只有0.2V左右电压拉低(1.0v,4.6V,3.1v)并没有拉低为零,而且瞬间又升回来原电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点REST排针的时候,测试卡复位灯亮一下又瞬间灭掉,也就是所整板的复位电压在点REST灯的时候并没有拉低为零,算是没复位吧,IO换过了,BIOS刷过了,还有什么好的提议吗各位兄弟朋友?

进度提示。。。。
2楼:USB打过,正常
3楼:PG电压正常,灰线5V,CPU左PG1.20v
4楼:弱弱地问一句“SB的PCLTRS的电压”是哪个电压,在哪个点可以测得?
6楼:跑过电路,RST排针直接进南桥!期待下一楼!

最新进展。。
原来是南桥问题,我用风枪换了个南桥就OK了!

网友:
打下USB阻值

网友:
首先看下PG电压,在就是SB了所有复位时从SB开始发出。

网友:
SB 发出的RST没有彻底拉低,检查SB的PCLTRS的电压正常否

网友:
顶一下!大家发表下意见!

网友:
RST针有没连电阻啊,有的话,有没有可能,电阻阻值变大了的可能?

网友:
大家帮帮忙,拜托拜托啊!

网友:
时钟是否正常开启了,查一下VTT_PWRGD(#)

网友:
应该是南桥没有发出复位信号吧!楼主是加焊还是换了一个南桥

网友:
高手啊,用风枪换南桥,我在网上从没找到这样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