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错提示什么内存不读,接着就是没有声音,重启死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6-04):
报错提示什么内存不读,接着就是没有声音,重启死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把内存把下来清理下金手指看看

网友:
你换几条内存看看,可能就是内存有问题才会导致会重起,有条件多换点东西试就可以了

网友:
换啦,不是内存的问题,会不会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用mhdd查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不行就检查硬盘

网友:
一般是内存不行,还有的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
拿橡皮吧你的的内纯擦的发光在试下。

网友:
这个先从软到硬件来排除吧,首先你换个系统看看,如果故障依旧,再考虑硬盘和内存条的原因

网友:
奥,装系统后就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