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问题

楼主(2010-06-04):
折机可见几个电容全爆浆,更换过后,除+5V外其他输出都比原标值少,请问各位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完全开启了,你测下绿色线的电压是否低于1V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绿色线就是+5V,正常

网友:
那就可能以前电容烛烛爆浆后使电源内变压器不正常啦

网友:
比标的电压值少多少?有些差一点就没事,比如说12V 有11.7V这样也是正常的。请你说清楚点。

网友:
测绿色线是否有12v供电,要是有就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2010-09-14):
是不是空载测得?加上负载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将电路板用酒精清洗,可能是电解液造成电路反馈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