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45北桥用什么规格的锡球啊?

楼主(2010-06-04):
今天修了个联想的sl400本来是时亮时不亮。不亮时不过内存。由于是里面加胶的所以就想拿下来重植。结果我的钢网0.5的球跟本不行。以前也没做过这个桥啊!嗨!手里又没有小球,就一个个把0.5的球摆上去啦!bga后还真没有电压知道短路,不过还是过不了内存。可能还是桥没做好。想跟大家请教一下这个pm45的桥是用什么规格的锡球的。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帮我啊!技术小组那去啦?

网友:
pm45 的现在应该是0.35的

网友:
那么小啊!能确定吗?

网友:
0.35太小了,PM45我还没做过呢

网友:
0.45的珠子

网友:
0.45的啊

网友:
我觉得原装的用的最少也是0.5的,不过可能就是你的网是0.5所以0.5的球通不过,可以把孔开到0.6然后用0.5的球植的

网友:
我拿965的网比了一下,间距大不少哪!所以可以肯定小于0.5.但0.45和0.5印像中应该没太大差别吧!我以为是0.4的,可是没人说啊!有点不敢确定啊!

网友:
用零点五的就行了

网友:
用0.5的就可以了

网友:
0.5用不了,必须要0.45

网友:
标准时0.45的,都做过很多个了

网友:
0.45的珠子  我做过的啊

网友:
0.45可以啊,不过小一点也没啥关系。

网友:
确定0.45

网友:
是0,45的珠子

网友:
绝对是用0。45的, 用0。5的会造成短路

网友:
我用的是0.5的,但是锡珠间距很小,特别是四个边上,不好植,0.45应该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