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中不要把简单的问题想复杂了

楼主(2010-06-04):
今天收到一台三星液晶显示器,通电表现为黑屏,不插VGA线时绿灯常亮,当插上VGA 线时绿灯一闪一闪的。拆机测电压5伏,12伏正常。当拔下屏线进发现屏时,发现原来灯管被点亮了。难道是屏坏了。插下屏线时测屏供电,发现电压在0.7伏跳变。当拔下屏线时测屏供电为5伏正常。检查屏电路发现没有短路的地方。给屏单独用稳压器供电,发现稳压器电压正常,电流也不大。莫非是电源出了问题。当拆下电源板时,发现给5伏供电的滤波的电容都鼓了包。换掉电容后,机子好了。原来是由于5伏电容漏电功率减小,屏电路带不起来,也拉低了12伏供电导致灯管不亮。而拔下屏线来后灯管亮了。往后遇到这种奇怪现象应先检查供电就不会走这样的弯路了。

网友:
学习了,我以前也遇过类似问题,一开始都以为是信号问题,查到最后,发现都是供电不足,造成的